昭阳E47A,使用过程中掉电

楼主(2014-02-16):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按照论坛里的方法换了一电阻,正常用了一段时间,前几天客户说又出了一次问题,但是这几天都正常,有没有什么通病?请教一下,顺便积点下载分
掉电
通病

网友:
温控呢 屏蔽了吗

网友:
看一下温度高不

网友:
看看cpu供电吧

网友:
温度高不高?换cpu试试

网友(2014-03-24):
有结果了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LZ有头绪的吗?给个回复

网友:
楼主换了什么电阻??

网友:
看下使用过程中某个电压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2015-05-02):
你的是掉电 还是掉到0.8左右

网友:
温控查过没,刷下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