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怪事,求解释

楼主(2014-02-16):
朋友的一台联想Z465(板号:LA-5753P)拿来修,这机子以前摔过,A壳一个角摔烂了,之前能开机但硬盘损坏,我给换了硬盘,后来用着就出现开机触发不亮。接可调电源(终于拿到手了),待机电流0.01A,测待机电压:3.36V和5.10V,PL501:1.11V,其他除电池充电电压外都为0。拆内存、CPU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微亮,电流跳到0.207A,缓慢增加,内存电压1.5V,PL603(+VGA_COREP)为 1.1V,CPU电压0.07V,PL902(查图纸是+CPU_CORE_NB)为0.05V, PL501(+1.1VALWP)为 1.11V,PL701(+NB_COREP)为0,待机电压不变,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接内存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微亮,电流跳到0.7A,又缓慢上升,摸北桥/显卡芯片发烫,PL701为1.1V,CPU电压为0.87V,PL902为0.79V,其他电压不变,长按开机键能关机。接内存和CPU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闪一下,电流1.3-1.5-1.6-1.7-1.4(屏亮)。有几次内存没插好,开机不亮屏,但是电流正常上升,压一压内存条就好了,估计插脚氧化或者插槽虚焊。
疑问:
1. 拆内存、CPU开机(或者接内存、拆CPU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为什么硬盘指示灯微亮?
2.
拆内存、CPU开机,为什么显卡芯片会有电压,而北桥没电压;接内存后开机,为什么北桥电压出来了?3. 不接CPU开机,为什么长按开机键不会关机?
本人怀疑这机子还有其他的地方隐藏着还没发作的问题,另外,这个机子的屏幕右边大约1/4处出现一条竖线,是屏坏了吗?有可能修复吗?
本人新手,烦请论坛高手们帮忙解答,谢谢!
图纸附上

网友:
没人来解答么?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