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图像发白,对比度低

楼主(2014-02-16):
接到一台杂牌的液晶电视,图像发白,对比度低,调亮度和对比度基本没有变化,基本判定是逻辑板的问题,逻辑板是T370HW02 VC CTRD BD这个板子很多,但是基本都是37寸屏的,而这个机器是T315HW02 V.0,找了几天没找到,看来只能自己修了,网上大部分都说是AS15-HF这个伽马校正有问题,订购了一个,换上果然良好。

网友A:
不是,是伽马校正芯片,说实话我修的机器也不少了,并没有像游戏而你说的到处是码片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伽马校正芯片,说实话我修的机器也不少了,并没有像游戏而你说的到处是码片 BIOS问题,

我到时没怎么修屏,一般坏了的都是的都是碎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伽马校正芯片,说实话我修的机器也不少了,并没有像游戏而你说的到处是码片 BIOS问题,

话说屏不是坏的很多

网友:
AS15 GAMMA IC 壞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下次试试看

网友:
先查下gamma 電壓是否異常

网友(2014-03-18):
维修还是不要轻易换东西的好,

网友:
做维修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
不要轻易换东西

网友:
早期索尼液晶电视近年陆续坏。后缀不同都能用的。吹下来拖锡后最好手工焊牢。再剪一片硅垫贴上,把热量传导至逻辑板屏蔽罩上。故障绝不复发。

网友:
没图 没有真相  要看图   上传图片可以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看看

网友(2014-04-24):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就是显示有点发红 ,还有就是有水波纹  难道也是这个板子的问题吗 求解

网友:
试试看换个芯片

网友:
ecrom清空试试,先备份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老兄上个图片吧,那个坏的芯片 也照上,我给您加分鼓励,有图片效果更好!

网友:
多思考下 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