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72R 怎么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4-02-16):
     一客户键盘坏啦。乱按给按出个BIOS密码。可以进F2设置界面。就是插上硬盘就要输入密码。EC和南桥BIOS都刷过。还是一样。找不到有密码芯片。有没有大神有遇到过。求解。。。。。。。。。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密码吧、?貌似没得解。

网友:
重新装一个硬盘就搞定了

网友:
擦除硬盘就可以吧

网友:
直接用PE进去看看,不然真像他们说的硬盘密码,那就麻烦了。反正拆掉硬盘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