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astec sa202-3526损坏,求改造方法

楼主(2014-02-16):
台式机是nec powermate,奔腾mmx 200。电源型号是astec sa202-3526,由于客户在开机情况下,把4pin插头插到光驱上,造成了电源损坏。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电源有一个6pin的插头,只有3根接线,只知道其中一根线接3.3v,另外两根不知道了。现在手头上有一个p3电源,就少了个6pin的头,请那位师傅指点一下,我想改造以下电源,加上6pin

网友(点评):
试试跟跟线路,看看这三根线到电源PCB板的焊接位有无标识。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从你给的图上看,这六个头的一个是地线(黑色),一个是5伏(红色),一个是3.3伏(棕色)。你自己改一下吧。

网友:
对,你的那条线是地,5V和3V,好易改的

网友:
把4pin插头插到光驱上,怎么能插上,还有就是这个好改3v  和5v   。有点像显卡的独立供电

网友(点评):
显卡供电是+12V(黄色)

网友A:
对.是12v显卡的独立供电吧

网友: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6pin的头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就是下图红圈的地方。大家看一下这几个脚的电压是多少?很多人认为那根黑线是地线,我用万用表量了黑线和地线的阻止,测试下来有阻值,说明这根黑线不是地线。如下图电源照片的红圈所示,黑线和红色都在同一块小板上,板子的黑线的英文标识是FANC,红线的英文标识是FANM,给我的感觉是和风扇有关系,但是这个黑线和电源风扇的黑线不相同,电源风扇黑线是地线,但是6pin插头上的黑线和地线有阻值。那根红线直接和电源风扇的黄线直接相连,和小板上的其他任何元件都不相连,说明并不是ATX电源提供,而是电脑主板提供。请问大家黑线和红线到底是什么作用?电压个是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主板反馈信号用的线路,不接此三根线是否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是12v显卡的独立供电吧

很明显,MMX200,还有那ISA槽,这个是工控机,相当于上世纪末的PC主流配置,不可能是显卡供电线。

网友:
你自己要是弄不明白就别改了。把原来的电源修上吧。

网友B:
奔腾MMX200,TX芯片组主板,97年的古董机,那个6P插头是控制电源的风扇转速的,通过主板的温控电路给电源风扇调速用的,品牌机要求静音,不插也可以用的,就是电源风扇声音响一些罢了。

网友:
电源是可以修的。查各路电压输出的整流管。
另外黄线是+12V,旧电源风扇供电都是12V。
如果是两根线,一个接地,一个接12V,就好了。
对比三条走线,不难找出各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奔腾MMX200,TX芯片组主板,97年的古董机,那个6P插头是控制电源的风扇转速的,通过主板的温控电路给电源风 ...

请教一下,3根线中那根3.3v的不接可以吗?这个3.3V是起什么作用的?现在不接6pin的话,开机会有4个短声

网友:
直接把风扇拆下来……没技术,想法又复杂!

网友C:
我有个拆机的好电源,没有6pin插头,倒是有个3pin的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拆机的好电源,没有6pin插头,倒是有个3pin的头。

你帮我测试一下这个电源上面6pin插头的3根线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帮我测试一下这个电源上面6pin插头的3根线电压各是多少?

都说了我这个电源没有6pin的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我这个电源没有6pin的插头了。

大哥,这个6pin的插头,实际上就是3pin的插头,只有3根线。和你没有区别的。请帮忙看一下吧你仔细看一下前面的6pin的图片,下面3个脚是空的。没用

网友:
3pin: 1脚接地,2脚接LM358的3脚,3脚接三极管的C极。

网友:
seinority,能给我这3根线的电压吗?

网友:
费这事太累了!

网友:
0V 12V 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