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w 屏显无信号,线刷无效,编程器刷无效,求解!

楼主(2014-02-16):
开始以为很简单的通病,通电后屏幕显示“检测信号线-数字”,接vga线无显。在线用专用程序刷,提示“已经最新”。 无奈打开显示器,刷写25芯片,问题依旧,论坛上有朋友提供了24的程序,结果刷写老是出错,重新焊回。

现在有点变化,就是不接信号的时候,显示 “检测信号线-模拟”,接vga信号线黑屏,指示灯闪。 怎么回事呢?三基色 行场打值都算正常!

补充内容 (2014-2-20 17:14):
这个现象好像和通病不一样吧,插信号线黑屏灯闪,不插信号线才是“检测信号线”,总之不亮

网友A:
程序不对吧,重新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刷写出错?这个不对吧

24芯片读可以,写出错。
25没问题,不过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吧,重新刷

在论坛按照显示器型号和屏型号刷的,再找找吧

网友:
多找几个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这个

网友B:
编程器刷写出错?这个不对吧

网友:
这算不算通病呢?记得以前弄过一个,插上信号线也提示“无信号”,比较好弄

网友:
多写几个程序

网友C:
芯片出问题了吧,芯片问题只能24、25换芯片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出问题了吧,芯片问题只能24、25换芯片再刷。。。。

25芯片也有一次刷写失败,不过后来发现可能是接触问题。程序已经能刷进去了,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24的芯片写不进去为啥不换一下24的芯片试一下,应该是24cs08吧.

网友:
2楼说的对,程序不对,程序和屏的型号要对应就可以了。要是不知道刷那个告诉你个简单方法,到淘宝买程序商家会问你屏的型号,然后发给你个正确的程序,刷上就好。不贵2到5元

网友:
看看 VGA 接口的 防静电的二极管  有时候万用变测不出来  直接去掉试试

网友(2014-06-30):
你说的故障,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我修过好多台,不用拆机就搞定。三星的机器不同的程序对不同的屏,你要看好了再刷,这个机器你修好了吗?
至于24的程序好多机器清空就可以了,它存储的都是机器的调整项内容吧。

网友:
之前修遇到过这种问题,写程序无效,后来是VGA座脱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