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其中一个怎么当交换机使用呢

楼主(2014-02-16):
不知道怎么设置,谁知道的详细解答一下哦,感激不尽

网友:
一个正常使用。另一个关闭DHCP后,进出都插LAN口。

简单 省事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注意IP地址不能重复

网友:
一个关闭DHCP,把lan口IP设置为另外一个同一网段的IP,尾号一般为254即可
将两个路由器lan口互联
打开DHCP的路由器接外网线路到wan口,即可。

网友:
关DHCP接LAN口就是交换机了,注意管理地址不能重复,避免冲突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蛋疼,难就难在两个路由器牌子是什么牌子,设置说到方法也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啊
小弟学习了

猪之歌00123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14):
怎么关 求图  小小白

网友:
为了能充分利用wan口,多腾出一个LAN口,我喜欢设置多重路由,上级路由就按正常设置,下级路由的wan口接上级的lan口,下级路由的网段和上级的不同才不会造成冲突而有时能上有时不能上,比如上级是192.168.1.1
那下级我随便设置一个192.168.2.1,DHCP可以不用管他(默认是打开的),如果你确实需要到同一个网段的话,最好是买一个纯交换机,毕竟同级别的交换机比路由器便宜,供大家参考

网友(点评):
顶一个,改网关即可,没那么复杂.....

网友:
把其中一个路由器,关掉DHCP,并把WAN口设置成动态IP即可,然后就可以做另一个路由的次级路由了

网友:
学  习   了

猪之歌00123 -2 严禁灌水

网友:
网段改下,DHCP关掉就行了

网友:
把一个设置成另一个IP段的就行 然后把DHCP关掉 就可以了

网友:
二级路由修改LAN地址,。关闭DHCP服务

网友(2014-05-14):
这要看你的路由器是什么样的,高段的还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小路由器。如果是小路由器,关闭DHCP,都使用LAN口即可,如果是高端的,像cisco、h3c等这些,开启二层交换功能,这个就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