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4-02-16):
DELL N4010
板号:DAV02
进水机
修好后发现不充电,但是系统能正确识别电池
徒弟把充电IC,EC都换了,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

接过来,
充电芯片为ISL88731
前置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一测ICM。为4点几V
心里有谱了
这个机子搞的好!
-------------------------------------------
测CSSP 19.12V , CSSN 18.58V。
去掉电池
空载
再测CSSP CSSN
还是这么多

取样电阻PR417正常、
PR11 PR12 正常、
连线正常。
----------------------------------
补焊PR147
OK

网友A:
ICM,CSSP。CSSN都是些什么信号?麻烦楼主给我说一下,我给你加分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几个DELL的 修好后冲不了点 找过我师傅 也解决 没办法 用嘴巴把客户说服  毛了一身汗

网友(点评):
能用嘴巴忽悠过去,是最厉害的!赞一个

网友:
充电就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M,CSSP。CSSN都是些什么信号?麻烦楼主给我说一下,我给你加分

麻烦给我说说啊楼主,楼下的师兄知道的给我说也好,谢谢

网友:
CSSP。CSSN检测整机电流   ,然后经过一个内部20X放大器 ,输出ICM

网友:
遇到这样 电池充放电的问题 就不修 觉得不好查  放弃

网友:
充电故障挺折磨人的

网友:
楼主高手啊 说的云里雾里

网友:
有点印象,还是觉的有点难

网友:
孤帆大哥   乐山笔记本老大

网友:
楼主高手一看就知道啊!!!ICM是什么脚啊?

网友:
有没有更换电池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2014-03-27):
手头也接了个同行的,N4010,给别人清灰后没有不充电了,现在电池和电源都能用,真郁闷了,,,,不想修充放电电路呢,同行的,又不想得罪了,哎。。。。。。。。不好做啊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不错,呵呵,取样电阻也容易虚焊啊

网友:
进水的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