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大短 铁皮MOS管改

楼主(2014-02-16):
B470短路 测得显卡铁皮MOS坏  拆下MOS管焊点 已经烧了发黑了没办法  找个普通MOS代吧(其实呢  第1 铁皮MOS我焊接过 老是焊不好 出问题  第2 是因为没的铁皮可以换   铁皮MOS上管 G S极我不会分)  量焊盘G极就是黑了的焊盘 对地短路 肯定是芯片坏吧  换之   G极对地不短了  换了个CPU的上管上去开机正常 显示  晚上开机烤机 到晚上2点多自动关掉了    怎么又糊味 还很大 赶快起来看下了  电源烧掉了 *脏话*  还要赔人家电源  满屋子都是味道 怎么睡觉了   半夜3点起来 把电脑弄吧   吧台式机的上管拆下  不放心并联2个吧 换上 烤机一天没问题 明天再开一天没问题 交差

网友(点评):
这样改装要注意MOS管的散热问题!

网友:
希望那个大神普及下 上管MOS  那个是G  那个是S  分不清  有个焊盘小点一个大点

对图纸 看G S极连结的电路 很容易判断

网友A:
之前这样改过, 用不了多久。 功率不行。

网友(点评):
线路要粗点。散热要做好。功率是够的。

网友:
改的,好像用不住,,,

网友:
他的功率会那么大吗,两个并联应该好了吧!

网友B:
      如果反修说下,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开明白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这样改真的可以吗?

学本本维修中 -2 哈哈 你不懂得都是这样回复的吧。。。灌水.

网友:
图有点看不清楚啊

网友D:
这是通病了都,能换好的啊,不过风枪加热要小心就是了,不然那么小个的MOS管子不用开机就已经是被吹挂了,先加点焊油,然后烙铁加锡把焊盘上的焊点拖均匀,先加热焊盘然后趁机盖上管子稍微加热几秒对好就OK了,我第一次换的时候被他们说的很悬乎,害我自己压力大,其实自己小心点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开明白

谢谢 版主  看图我看看的出来 就是MOS反过来 中间2个点  不知道那边是G  那边是S  D是铁壳 下管看的出来  好像明白点什么  明天拆个下关看下 G S 有啥不同的

网友:
贴了胶带 绝缘 和固定的  有点反光  因为是半夜改的  所以没拍  要睡觉 白天拍的 都是试机结束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反修说下,

希望不返修  MOS的 焊盘都对不上了   有点烧胡了  在不行 并4个  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病了都,能换好的啊,不过风枪加热要小心就是了,不然那么小个的MOS管子不用开机就已经是被吹挂了, ...

我换过一次 吹挂了  一个MOS 好几块呢   师傅没让我在试    我都是看师傅焊过

网友:
现在买一个这样的管也不贵。3.5就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一次 吹挂了  一个MOS 好几块呢   师傅没让我在试    我都是看师傅焊过

那是因为你对着它吹吹太久了,温度太高所以挂了人家那么薄的管子怎么能耐得起你那番折腾呢 肯定挂了多试试几次就会了火候这个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改的好牛B用了台机的大管子真能搞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烧黑,在同一位置换会短路,换换位置就不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这样改过, 用不了多久。 功率不行。

知道了饼哥。下次照你说的做。

网友F:
买原装的没多少钱,铁皮的是个通病,B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原装的没多少钱,铁皮的是个通病,B系列的

通病是换了铁皮管就好吗   还是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这种通病哦

网友:
换了铁皮就好啊,B460遇见的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对着它吹吹太久了,温度太高所以挂了人家那么薄的管子怎么能耐得起你那番折腾呢 肯定挂了多试 ...

呵呵   恩 下次注意了

网友G:
前天也就接着个机器,乌龟壳烧了,cpu一相驱动芯片al4也烧了个洞,现在芯片发来了,但是焊上 电流到1.2掉电,很无语,这机器用乌龟壳就是个败笔

网友:
并两个台式机上面的CPU供电MOS管  也可以并笔记本上面并两个MOS 是不是效果也一样

网友:
同样是铁管,B460是小儿科,基本都修好了。 B470是天煞的,无一成功案例啊   B470烧CPU供电铁管,百分之八十CPU也挂了。到最后基本都不修了,伤不起二代CPU啊

网友:
我以前也换过铁皮的,但没成功,当时不能知道怎么换上还不行,现在想想可能是MOS管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天也就接着个机器,乌龟壳烧了,cpu一相驱动芯片al4也烧了个洞,现在芯片发来了,但是焊上 电流到1.2掉电 ...

不行就改装大个的MOS管就是了,对好脚位就行了,不过功率一定要够不然会返修

网友:
这样飞线有点可怕,保证安全就好。

网友:
图有点看不清啊

网友:
图片不清晰 铁管是换了就好吗?

网友:
是不是改5V?

网友:
我接过几台,WINDOWS界面卡死蓝屏,拆开后,中间的铁壳MOS管烧黑了,换完铁壳MOS管后,故障依旧,换CPU搞定,有时候会把CPU也会坏的

网友:
以前改过,不耐用,后来翻修了,还是用回来原装的OK

网友:
没有图片,发个清晰的铁皮管子,看看什么样子

网友:
之前修过   B460很多

网友:
这铁管坏  CPU也很容易烧坏的  遇到几台了

网友:
我感觉散热会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很勤奋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