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4-02-16):
1.只能装在GPT分区吗?mbr分区行不行?
2.有没有GHOST版本WIN8,多谢。

网友:
1.只能是GPT分区,Mbr不能;
2.百度很多

网友:
不要装ghostwin8,装上后反而很麻烦,应用商店有时会打不开,装原版的,再装破解软件,我这里有破解软件。win8不好用呀。

网友(2014-05-16):
哪你们说的那个分区是怎么分的,也是同样的进PE用分区工具装吗?

网友:
GHOSTWIN8.1_X64(64位) 专业版 20140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1083-1-1.html

GHOSTWIN8.1_X86(32位) 专业版 20140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7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