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P WIN7 系统装不到显卡

楼主(2014-02-16):
我用驱动人生装,装不到,后来我就找来自带的光盘还是提示不能装,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
是的,第一次装了一个简易的WIN7,可显卡怎么也装不了,用光盘驱动也不行,后来装WIN7,先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用驱动人生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