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罗工 ,富士通320G笔记本硬盘换主板

楼主(2014-02-16):
如题,有块320G硬盘认不到盘,偶尔能认到但无法格式化。提示无法格式化后盘符就消失了。请问是否主板问题,换主板的话要换BIOS,但是这块主板没有独立的BIOS芯片,据说是在主控芯片里面集成的。请问直接换板是否可行?望罗工及各位同行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硬盘电路板损坏几率是很小的,你不能把硬盘当做主板来修。你的硬盘可能是磁头问题或者坏道。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坏道试试呢

网友:
为什么不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一试呢

网友:
电路板估计是好的,先MHDD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硬盘的处理思路,跟主板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思维很重要

网友:
一般是可以直接换的

网友:
硬盘修复率很低的,一般直接换

网友:
笔记本硬盘修复率很低的,一般坏了就直接换了,坏道能擦好的都比较少

网友(点评):
要照你这个说法那么修本盘的人不用活了是吗?修复率低是事实,但也不是能擦好的都比较少那么夸张吧。

网友(2014-06-18):
进来学习,向罗工和各位致敬。

网友:
固件也有可能有问题,我看你还是放弃吧。连个专修都没有怎么修富士通的?这种盘多数设备都支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