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的小电源,二极管短路,场管坏

楼主(2014-02-16):
今天遇一个DELL的小机箱电源,上电无反应,拆开,测保险正常,跑线,发现一个二极管IN5406短路,换上后,上电,爆保险,测量场管P25NM60N,发现三脚全通,现在没有这种管,可能什么型号的替代????

网友A:
通电前也不串个灯泡?
600V 21A 160W
通常,用2SK2611估计也够了,900V 9A 150W,这个挺好找的。
记得检查开关管周边相关元器件,通电前串接60W左右的白炽灯。

网友:
你这个管子参数25A 耐压600v可以用STP25NM50N代换 参数为25A 耐压500V,电流一样,就是耐压低一些

网友:
谢谢楼上的,这个管子能用13007或13009替换吗?

网友(点评):
不行,1300X系列不是场管!不能代换,这是基础常识

网友:
这个管子还可以用哪种型号的代换呀。。。。。。。。。。。。上面说的都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前也不串个灯泡?
600V 21A 160W
通常,用2SK2611估计也够了,900V 9A 150W,这个挺好找的。

兄弟那个K2611找到了,不过这个是9A的,那个是21A能行吗?
能带动吗?

网友:
大功告成,用缘份草的方法,修好了,现在用2SK2611代换的。。。。。。已经成功试机中。。。。。。在此谢谢缘份草,和坛子里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