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下面的白色颜料

楼主(2014-02-16):
师兄们,今天取下DELL 的显卡,焊盘下面掉了几个点,想飞线连接起,但是焊盘被白色颜料遮挡了焊盘的线路走向,我用刀轻轻刮白色颜料,把铜全部都挂出来了,请问师兄们平时怎么处理这个白色颜料遮挡住线路走向的      说说看  ?

网友A:
我是没弄掉过。不过看过我师兄弄掉过一次。看他是刮的。后来他说掉的点是连一起的没事。然后就上回去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弄掉过。不过看过我师兄弄掉过一次。看他是刮的。后来他说掉的点是连一起的没事。然后就上回去OK了。

那你师兄是用刀刮的吗 ?    具体说说啊    我一刮铜都刮掉了很多

网友:
期待师兄们回复阿

网友:
这个文字说不清的

网友C:
上绿油把他封住!

网友D:
这个你要小心翼翼的刮 别用大力,就用美工刀.多实践就知道了

网友E:
我是用刀挂的 只要自己小心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师兄是用刀刮的吗 ?    具体说说啊    我一刮铜都刮掉了很多

用手术刀片刮的

网友:
关键细心。。。。

网友:
先刮了,再上维修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绿油把他封住!

恩     漏铜了就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要小心翼翼的刮 别用大力,就用美工刀.多实践就知道了

好吧   你说了算

网友F:
慢慢挂,再飞线,再打油,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刀挂的 只要自己小心一点就没问题了

那你怎么小心地挂呢    我每次都是小心地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慢挂,再飞线,再打油,在上

你是说漆包线上还要打绿油吗       飞了线漆包线再打上绿油,好像都是凸起在电路板上,会不会影响焊接BGA出现不良情况呢

网友:
用bga绿油补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所以有个好bga返修台也是个大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