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C415ST-HM不触发怪病

楼主(2014-02-16):
如题机器不触发,测量BIOS电池没电,换之OK,触发亮机。无语........

网友:
你捡钱了。嘿嘿。。。。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不光品牌机,组装机也发生过,检查了一遍,代换了电源  CPU 内存还是不触发,结果看看电池吧,一换电池就好了,有时电池有电,把BIOS复下位也触发了

网友:
电池没电,不放电池,放电后也能触发

网友:
联想好多主板都是这个问题,更换BI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以前的华硕主板也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是ATI芯片组的

网友:
电池没有电 不开机很正常  南桥没有得到 3.3V电池电压

网友:
楼上的说的也是啊

网友:
放放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很正常啊  有的板子设计的CMOS电路好像是单独电池供电的  我记不清楚了  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
额。。。  这问题。。。

网友:
这种常见  以后不用拿上来显摆了 这么容易就赚到了  嫉妒死你了。

网友:
最容易赚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