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康舒pc9024)哪里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16):
不开机量测无5v+sb,拆开看副电源tny278pn的4脚供电电阻4.7Ω1w(黄紫金金白)烧坏,量测后级无短路,用4.3Ω1w代替通电好后又烧毁,以为278pn损坏
更换后仍然烧,请问大家还要查哪里?

网友(点评):
小变压器的初级短路了(如果待机紫线的对地电阻正常)

网友A:
待机电路初级元件不多,笨办法,逐个查。

网友B:
找个2瓦的试试,还烧就换芯片,
或者找找稳压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2瓦的试试,还烧就换芯片,
或者找找稳压管问题……

TNY278PN已经换了,还是烧电阻,请问变压器和光耦会不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路初级元件不多,笨办法,逐个查。

初级量测未发现异常,现在怀疑变压器和光耦,不知会不会导致。

网友:
不懂就画个图上来,真的懒得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