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压全正常!开机不跑马的问题!求高手进

楼主(2014-02-16):
发此贴想问三个问题:
1,各路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下面要怎么继续往下查?(思路)

2,板上没有型号怎么刷bios?

3,谢谢!

网友:
按芯片组的时序一步一步的来:各组供电正常后开启时钟和复位。复位正常后查各总线线路......板上没型号的话可以看板的桥芯片。IO型号来对应BIOS来刷上

网友:
问问阿林老师

网友:
供电都正常,测PCI B16 A15有没有时钟,复位。
无时钟,测时钟供电,晶振,开启。
无复位,测SB供电,CPU芯片PG,IO PG,
有时钟,复位。上假负载测CPU,三个电压,二个时钟,一个PG,一个复位。
测NB SB所有电压,
加焊NB SB
换IO
换时钟
拆外设

你没板号,没图纸,只能做这些了。

网友:
上面这个大哥说的好全面啊,学习了

网友:
太多的板子电压正常都点不亮  好多是虚焊

网友:
是啊   确实如此

网友:
我基本是 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BIOS 刷过后还不跑马就直接扔。没有BGA 的路过 拆件后扔

网友:
步驟:BIOS。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