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修过这个电源嘛?电死老子啦

楼主(2014-02-16):
      牌子就说啦 被电2次 不是插电的时候被电 是清理灰尘被电的 鸭的 哪里来的电?故障表现为 紫色 绿色都没待机5V (我怎么老是遇到这么难修的电源呀?)采用WT7510  54247B   UC 3843B    和  LM393   我的天呀  好多集成块ya ~~~~~~

网友(点评):
单纯的待机电路不是楼主想象的那么难修的,毕竟器件不是很多啊,一步步来,总能修好。通过电的电源板,如断电后马上测量,必须对高压电容放电(普通电烙铁的插头不错)。

网友A:
大电容串联的放电阻开路,功率管肯定也开路了,自求多福吧!下次你没这么好运的……高压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串联的放电阻开路,功率管肯定也开路了,自求多福吧!下次你没这么好运的……高压要命的

高手 求指点~~不是碰到大电容 和功率管的  是变压器 底部~~功率管 是好的 我测试了

网友B:
上张图看看。电源待机部分元件不多,不难修的。
关键看待机电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张图看看。电源待机部分元件不多,不难修的。
关键看待机电路芯片。

元件不多?我上 已经背面 图片给看看~~~

网友:
怎么看不道图片

网友C:
修之前测下大电容的电压,有电放掉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之前测下大电容的电压,有电放掉就不会被电了

没测 通电测试是否有待机电压 就慢慢拆开 清理灰尘    才被电到

网友:
多刷新几次

网友:
查辅助供电,先把待机电压找出来……在交流开始追过去……

网友:
呵呵,测量后,维修时,请切记放掉大电容的电啊,或者多放点时间再动手也行,不然电你没商量的哦。

网友:
没图,,,红XX

网友:
把普通电烙铁插头按到大电容两个脚上几秒就好。你这个好修 300V肯定没问题 就是辅助电路没起振,满打满算没20个件 好修

网友:
没有下面的图片啊

网友:
呵呵,不工作的电源你不放电肯定要电你的了,不过也说明整流器和大电容是好的,记住了:只要是不工作(包括辅助电源)的电源一旦通过220V后必须要对主电容放电,否则电你没商量

网友:
z这样的蛮好修的,我有几个5VSB 不是高了就是低了的  麻烦的很啊

网友(点评):
这也算难吗?你修电源也不少了吧

网友:
电源不工作,大电容里面的电荷不能及时泄放,断电后还是会有电压存在的。

网友:
你的电源待机电路不工作,大电容里面的电荷不能及时泄放,断电后还是会有电压存在,维修时要用灯泡放电以免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