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G WD3200AAKX不认盘求救。

楼主(2014-02-17):
本人一320G硬盘,电脑突然断电,然后不能开机,硬盘塔塔响,不认盘,开机提示接口错误,求大神指教!
电脑

网友:
硬盘坏了,肯定的告诉你。

网友:
电脑坏了。。可以考虑更换主机

网友:
那是硬盘的敲盘声,没有必要去修他,换个新的把 ,现在的500G也很便宜

网友:
电脑没问题的,换了硬盘就好了。硬盘有修好的可能吗?

网友:
硬盘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
已经换了,就是舍不得里面的资料。

网友:
要资料估计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
敲盘,,估计磁头问题。用WDR先看看。。

网友:
WDR读不出来什么,还又wdr不太会用的说.

网友:
估计是磁头卡死了

网友:
磁头卡死 ,是不是要拆硬盘才修得好?

网友:
都敲盘了,磁头都可能坏了,还想要数据,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