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花屏

楼主(2014-02-17):
是同行送来的二修机。干过显卡,电流1.0左右,刷bios上到1.8a亮机,不过花屏,非常花,求兄弟们帮忙判断是显卡还是显存的问题

显卡跟显存都换了,还是不行,邪门了

网友:
可能是上家干显卡 掉点了 把显卡取下没掉点最好了 像是显卡到显存的总线掉电 是总线不可飞线的 想想办法 修好分享一下哦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下试试,不行的话重植,包好

网友:
不像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很想是显存的问题。显卡一般不会那么花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觉得只有显存这么花

网友:
显卡再植一遍试试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这样 的问题没遇到过,。没见过这么花的,反正先按到简单的来整

网友:
像是 现存啊

网友:
少见的故障

网友:
还是BIOS吧,之前遇到过,BIOS不对也会花屏

网友:
上家弄了显卡你首先的确定显卡是换好了  要么重植要么再换个新的确定一下  之后再说别的

网友:
故障挺像显存的,不过最好先看看显卡有没有掉点

网友:
如果对自己植球能力有信心的话就重植一次,看看情况,不行觉得再找两个BIOS刷了试一试,

网友:
看样子的的换显卡片了

网友:
花屏,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排除一下,先换内存,然后外接看看,不行再换显卡,换完显卡还是不行,最后做显存,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换显卡吧,估计显卡挂了

网友:
如果对自己植球能力有信心的话就重植一次

网友:
直接把显卡取下来看看有没有断线什么的,检查一下显存供电什么的。。。接vga看看

网友:
很像显存的问题 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看故障像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吧反正就是显示部分

网友:
问题像是显存 显卡没见过这么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