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LA5971P上电电流直奔1.2V

楼主(2014-02-17):
不知道正常否,不正常请问该查哪个信号  谢谢

有电压截图BIOS顺便带上了图纸

网友A:
我也有台G455跟你一样的问题,跑1.2A 重植过北桥就和显卡了

网友:
干NB吧肯定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G455跟你一样的问题,跑1.2A 重植过北桥就和显卡了

我这是 集显的。 你那修好了?

网友:
烦恼的小杰 ,讯维实地培训学员,供电时钟复位,你看看下一步该查啥?

网友:
北桥显卡  BIOS都爱坏

网友:
我的是独显的,还放着,我看了图纸,板上所有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try to flash the bios or reflow the chipset

网友:
这个问题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