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如何系统的学习,才能看懂电路图

楼主(2014-02-17):
作为一名菜鸟都不算的白痴,想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看懂电路图
1、我要学习哪些资料
2、我要从何处开始学习,切入点在哪
3、如何学习才能提高的快,才能稳扎稳打。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指导方法吗,先拜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看一些电子基础,懂得各种原件的作用、测量和工作条件,然后找一些独立的电路图纸试着慢慢地分析,能看懂原件在图纸中的作用,然后在学习一些专业的时序什么的,如果想系统的学习建议你还是报名迅维培训吧!只有理论没有实践也是不行的!

网友B:
建议先看看刘坚强的主板维修300讲

网友C:
刘坚强的视频哪儿能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看看刘坚强的主板维修300讲

谢谢,我先看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看一些电子基础,懂得各种原件的作用、测量和工作条件,然后找一些独立的电路图纸试着慢慢地分析, ...

谢谢,我现在在电脑维修店里做学徒呢,我会好好实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刘坚强的视频哪儿能下到?

优酷就有,我直接就搜到了

网友:
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
学习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2016-01-12):
需要实体店里学习。然后自学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