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X35S笔记本主板电源接口短路原因?

楼主(2014-02-17):
一台华硕X35S笔记本电脑接口坏,原因是用户经常摇动插头导致插座接口松动,拆机后发现插座中心已经离开主板,又不好焊接,我应用一根导线连接到主板,可一插电源就又烧断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正负极已经完全导通,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查呀?

网友:
是不是插头坏了,或者你焊接时短路了

网友:
把电源头保险去掉直接飞线到保险那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