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C51屡烧场管

楼主(2014-02-17):
主板型号:V星P43-C51(MS-7519 2.1)
故障现象:上电保护,不插4PIN CPU供电不保护
维修经历:这个主板共2片,都是查到击穿的上管或者下关,换好了用一两次就又击穿,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遇到的,该怎么检修?

网友:
先打一邊上下管柵極對地阻值是否一致
換CPU供電芯片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一般这种板不用修了,如果一定要修,就把所有上下管和电原管理芯一起全换掉,否则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板不用修了,如果一定要修,就把所有上下管和电原管理芯一起全换掉,否则就不行。

你是不是也经常修到这样的,我都愁死了,两片一样的故障,都没修好。开机点亮后用不了一段时间又烧了

网友:
每个mos管G极都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也经常修到这样的,我都愁死了,两片一样的故障,都没修好。开机点亮后用不了一段时间又烧了

遇到好几次,就算修好了,返修也许很快就回来了。。。

网友:
管理芯片也一起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