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显卡代换成功

楼主(2014-02-17):
N11M ge1-s-a3 可以用N11M ge2-s-b1代换。
显卡

网友:
貌似不可以

网友:
差的太多了吧 平时差一个字母都不干随便换

网友:
我也试过东芝A660 板号LA-6062P N11P-GE1-A3和N11P-GE1-W-A3也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没试过,也不知是不是亲测的。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的,以前也换过

网友:
我不太敢乱换,因为怕浪费工夫

网友:
大概就像CPU的生产步进吧,GPU要是改良的版本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代换说不准的,上次ATI的018,用020代换,就不行,其他完全一样,就字母不一样,结果还是不能代换,楼主亲自代换试过的话,那运气真好,一般都是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