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491-A Apple iMAC A1225 风扇狂转 时常黑屏

楼主(2014-02-17):
接到一台24寸iMAC 板号是820-2491-A   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有时候会突然黑屏,按键盘大写键指示灯很缓慢的亮了,这时候屏幕也就亮了。也有的时候按大写键没有反应。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机进系统圆圈转的界面,风扇就可以狂转不停这个机器有3个风扇,Q5600 的第1角都为最高12V电压
明明温度不高,买了台一样的机器,后测试确定是主板问题,当中也刷过BIOS。还是一样故障。R5605 R5609 R5703都为1.69K电阻,明明图纸写的是3.9K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请教论坛高手们,帮我看一下,通哪里是哪里问题超成的,谢谢大家。

附上图纸和点位图软件淘宝买的。

网友:
苹果听说有点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