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不插电源有波形,插电无波形

楼主(2014-02-17):
一块捷波P43,装好电子,不插电源时,有波形。。但插上电源,有待机电压时,却没有波形了,没遇到过,求教大概是哪部分有问题(南桥暂时还没加焊)
电源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嘛 先换晶振 谐振电容 检查下CMOS电路 最后在考虑南桥

网友:
这个得看电路图。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是一个3级管坏掉了。

网友:
当不拆电源的时候那个晶振是靠电池供电的。电池发出的是3V,儿当电源工作的时候是3.3V也静茹那个3级管,然后截止电池的3V。估计就是截止之后那应该吧电源的3.3V通过但是不知道哦什么原因没有发送出来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双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