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 USB 接口沒電, 請問 U1 的是啥 IC

楼主(2014-02-17):
圖上有那顆小小的, 8 之腳的 IC
沒有刻字可以看到
標號 U1, 請問 U1 的是啥 IC
謝謝

网友A:
是所有接口都没有电吗   还是就这一个接口没有电? 如果就一个接口没有电  量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直接飞线  还有  想知道那是个啥  可以查图纸

网友B:
power polyswtich IC --电源自恢复保护IC。
主要起防止USB短路导致电流过大,保护power电路作用。
如果没有此IC,可以直接将输入和输出脚短路,使USB5V直接输入接口即可。

网友C:
USB的电压转换的IC啊

网友:
直接短接就OK了

网友:
USB 转换电压IC,查这个芯片的开启电压 由EC控制

网友:
U1是usb口供电。。

网友D:
直接把5V接过来啊。。。

网友E:
USB供电芯片,更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接口都没有电吗   还是就这一个接口没有电? 如果就一个接口没有电  量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直接飞 ...

謝謝你的資料
俺並沒有圖紙, 所以才來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polyswtich IC --电源自恢复保护IC。
主要起防止USB短路导致电流过大,保护power电路作用。
如果没 ...

謝謝你的資料
雖然短接是可行, 但是這樣做不太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USB的电压转换的IC啊

就想請問個IC的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供电芯片,更换就好了

請教一下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5V接过来啊。。。

這嘛....危險

网友:
从料板拆个上去,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想請問個IC的型號

一般的新的料板上面的USB供电IC都可以替换  不用管什么型号

网友:
U1是位置图,不是IC,下图纸看看

网友:
5V转换IC

网友:
USB接口转换芯片 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