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8X 开机报警7声,求围观。。。。。

楼主(2014-02-17):
如题,DELL 外星人 M18X  开机报警7声 ,开机电流到0.3不动而且不掉电,BIOS 刷过,经测试,BIOS 2脚电压为0.8  对地阻值为56,感觉不正常,

网友:
这个BIOS是在淘宝上买的,贡献给大家。

DELL M18X HM67 LA-6571P PCH BIOS OK.zip

这个BIOS是在淘宝上买的,贡献给大家。

网友:
DELL有报警7声都是内存  北桥  显卡这三个  出厂之前就有这样的性质   厂家维修人员就是靠这种声音更好的判段故障的!!!  你这款 机北桥大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正需要一张图纸  请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没有搞到图纸,只有BIOS

网友:
高端机器啊     报警7声应该是桥的问题    你先大概看看桥周围的供电有没   慢慢修,机器价值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