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2-17):
单位去年新近一批三星显示器,等到今年好几台都出现一个问题,黑屏不显示?
请教各位高手赐教!
多谢!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黑屏不显示是典型的mcu的问题 资料丢失导致的

网友(2014-03-19):
三星的官网有直接修复的方法,不用拆的

网友:
怎么不拆机刷啊,我也有几台?

网友:
也许是电源部分的元器件发生故障,只有先排除了硬件故障,才能怀疑软件的问题。一般软件发生问题的几率比较低

网友:
需要专业的程序,还有专门的电路接口,插上VGA线就可以写MCU了。不过要确定是MCU的问题,如果是高压坏了也不显示的

网友:
叫我给你修吧,电源部分的故障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