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4749(ZQR)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17):
接上电流表,显示:0.01到0.00,来回跳,一直这样;按开机键,不能触发。实测,5V有输出,3V没输出
在线等,望高手指点。

网友:
附图纸一份

QUANTA ZQR (2011-05-09, REV 1A).pdf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
看下待机的时候.有没有5V和3.3V

网友:
你看一下触发开关有没有电

网友:
有5V,待机开关没电

网友:
查查EC看看怎么样

网友:
ACER 大部分机器,待机都会有3V.5V

网友:
先查一下电压有没有,在看看供电情况

网友:
待机5V有,但3V没有

网友:
3V有短路咯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

网友:
测待机芯片各个电压好像正常,直接用51125替换,但是待机达到0.1A明显偏高,以为是手工不好,再重装,还是不行,换个芯片还是待机高,芯片发热,最后没办法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同型号的RT8223M,待机在3位数的电流看不到,但3-5V正常,直接开机正常。论坛有人有RT8223可以用TPS51125替代,我的是RT8223M,不行,维修到此完成。谢谢各位的热心提醒。

网友(2014-06-12):
按照开机时序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