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楼主(2014-02-17):
acer 4736zg开机掉电换掉CPU供电NEC大电容加六个330电容 ok亮机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这个大电容我们都直接换的。简单方便。芯片8块钱一个

网友:
我们都直接换 nec

网友:
我也是直接换NEC。。。。。

网友:
我们看到这样的机器都是直接换掉,呵呵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