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神奇问题

楼主(2014-02-17):
手上有台4416S独显   AMD  QL的CPU,电流上到1.75跳变1.63反复跳,北桥换了2个,显卡上了BGA,BIOS刷过了。。。还是这样的问题。。。。求大神指路!!!

网友:
CPU换了没。显卡后面有没掉件。

网友:
没有掉件,CPU换过了。

网友:
没有掉件,CPU换过了。。。

网友A:
这个机器,北桥好出问题,换北桥不行,就换一个CPU 试试。

网友:
这本 可不好弄  CPU 北桥 显卡 都爱坏

网友B:
我上次遇过一台4416S跟你情况一样,后来我重植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过一台4416S跟你情况一样,后来我重植了显卡就好了!

显卡没值球,加焊了下。。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北桥好出问题,换北桥不行,就换一个CPU 试试。

北桥换两个了,PU也换过了。显卡也做了,BIOS也烤过了,蛋疼

网友:
重植了显卡吧,因为第一次我加焊也不行,电流上到1.6,显卡那位置容易变形,估计你重植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我情况也是一样啊    最好搞定没啊

网友:
黄灯闪么,不闪的话可以插个诊断卡看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