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4-02-17):
显示器不亮,
驱动板为2651

网友:
你这么提问没法回答你,是加电还是不加电,是有高压还是没高压,是灯坏还是灯好,原因多了去了。

网友:
问题太简单,不能表明你所问的问题。把故障说详细点。

网友:
提问题不说明白点,是没法帮到你的

网友:
电压正常吗?  5v12v  这是第一步检测

网友:
建议先量各点电压

网友:
楼主搞笑阿   什么牌子在

网友:
瞎搞  问题呢  白来一趟

网友:
先量各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