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CPU电压0.9,但是CPU不热

楼主(2014-02-17):
     今天接了台华硕Z99S,板子应该和华硕A8V,A8S,F8S是一样的,ATI独立显卡,拿到手是不触发,以为是开关坏了,和客户说是主板问题,报价,客户同意,就把机器留下来了。
     客户走后,拆开一看,不是开关坏了,3V,5V都没有,查到后来是南桥短路造成3V短路,换了南桥,自动触发了,以为就好了,接CPU,内存,显卡,屏,插电……。我去,电流卡在0.4不上了,继续测电压,3V,5V,1.8V,1.5V,1V都有,CPU电压是0.9,但是CPU不发热,没有思路了,想问下有没有出现类似问题修好的,告知一下,为什么CPU供电有但是不工作!

网友:
自动触发以后按关机键还关不掉

网友:
晕啊,不会是AMD的吧

网友:
问题还在南桥附近

网友:
看有没复位

网友:
转换电压出来没

网友:
卡爱0.4A,CPU能有电压吗?你量的没问题?VCORE开启条件不满足,你这应该缺很多电压。按时序修吧。

网友:
cpu的电还是没出来,查查南桥那附近的电容,保险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