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DPK200 打印机的维修设置

楼主(2014-02-17):
仿真切换:
    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DPK200系列打印机可以在以下四种打
印方式下工作:PR50/PR2、OKI5330、LQ1600K、IBM2390。
    出厂设置为:OKI5330打印方式。用户根据自己需要,可以进行仿真切换,
切换方式有以下几种:脱机切换、设置菜单切换。
操作步骤:
1.脱机切换
    1)确认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如果打印机为联机状态,按【联机】按键
       使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
    2)同时按下【换行】(【高速】)+【送出方向】,打印机液晶面板显示
       “<脱机功能>软件版本”连续按【退纸】键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脱机
       功能> 仿真切换”,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再按【退纸】
       键选择所需切换的仿真,再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2.设置菜单切换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按住【退纸】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电源,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
    3)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模式>仿真设
    置”,按中间按键【换行】键确认。
    4)按【退纸】键选择仿真设置。
    5)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结束”。
    6)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7)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结束”。
    8)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9)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方式>保存
       设置”。
    10)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11)关闭电源之后,再打开电源即可。
页首空调整:
    打印纸的上边距到打印第一行内容的距离称为页顶边距(或页首空、页顶进
纸量、首行、吸入纸量),出现打印内容偏上或偏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页顶边距
调整不当造成的,出厂默认值均为4.23mm,即当打印机进纸后打印纸的上边距到
打印第一行内容的距离应为4.23mm,此值可以通过用户的需要进行调整。
操作步骤:
    第一:在应用程序中定义页边距
          现在的应用程序中均有页边距调整的设定,如Windows98操作系统中的
      Excel、Word、写字板等软件,都有调整打印页边距(上、下、左、右边距)
      的设置,只要在打印之前将页边距设置即可。
    第二:设置打印机页顶边距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按住【退纸】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电源,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
    3)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模式> 调整设
    置”,按中间按键【换行】键确认。
    4)按【退纸】键选择,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调整设置> 上端余白”。
    (注:如需进行微量调整可以选择“<调整设置> 上端微调”)
    5)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6)按【退纸】键选择所需设置值。
    7)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8)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结束”。
    9)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10)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方式>保存
       设置”。
    10)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11)关闭电源之后,再打开电源即可。

左边距调整:
    打印纸的左边距到打印第一列内容的距离称为左边界,出现打印内容偏左或
偏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左边界调整不当造成。
    的出厂默认值均为3mm。即当打印机进纸后打印纸的左边界到打印第一列内容
的距离应为3mm。此值可以通过用户的需要进行调整。
操作步骤:
    第一、在应用程序中定义页边距
          1.现在的应用程序中均有页边距调整的设定,如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
          Excel、Word、写字板等软件,都有调整打印页边距(上、下、左、右
          边距)的设置,只要在打印之前将页边距设置即可。
    第二、设置打印机左边界
          (通过菜单设置调整页顶边距)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按住【退纸】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电源,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
    3)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模式> 调整设
    置”,按中间按键【换行】键确认。
    4)按【退纸】键选择,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调整设置> 左界个位”。
    (注:如需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整可以选择“<调整设置> 左界十位”)
    5)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6)按【退纸】键选择所需设置值。
    7)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8)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结束”。
    9)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10)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方式>保存
    设置”。
    10)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11)关闭电源之后,再打开电源即可。

TOFS调整:
    打印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在打印板上会有纸屑和灰尘,这样会造成打
印机传感器值变化,从而引起错误,此时就需要对打印机的传感器值进行调整。
操作步骤: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打开打印机上盖,扳动左右两侧绿色手柄将机架抬起,将打印头移动到最
      左边,用柔软干净并且干燥的毛巾将黑色打印板擦干净。
    3)向下锁紧机架,合上上盖。

    4)按住【退纸】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电源,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
    5)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模式> TOFS
       调整”,按中间按键【换行】(【高速】)键确认。
    6)按中间按键【换行】(【高速】)键确认执行。
    7)调整完成后,液晶面板会显示调整值,在正常范围内时,液晶面板会显
       示是否保存,请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保存。
       超出正常范围时,液晶面板会提示出错,请重新按照操作步骤1——6进
       行调整。如果还是错误,请联系就近的服务中心咨询。
    8)保存成功后,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
       置方式>保存设置”。
    10)按中间【换行】(【高速】)键确认。
    11)关闭电源之后,再打开电源即可。

恢复出厂值:

    出厂缺省值是出厂时预设的设定值。要恢复所有功能的出厂缺省值,可以通
过以下的方法进行操作。
操作步骤:
通过面板按键恢复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按住【退纸】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电源,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
    3)连续按【退纸】键向下选择菜单,直至液晶面板显示“<设置模式>出厂设
    置”,按中间按键【换行】键确认。
    4)按【退纸】键选择需要恢复的设置。
    5)按中间按键【换行】键确认所选选项。
自检打印
    自检打印是针对打印机本身进行检测的软件,在完成打印各项功能测试的同
时,还将打印出打印机的软件版本号及其常驻仿真模式以及当前选定字符集的所
有字符。
操作步骤:
    1.打开打印机电源,并装入较长的打印纸,然后关机。
    2.按住【换行】(【高速】)键的同时开机(一直按住按键直至打印机发出
      蜂鸣声再释放按键)。
    3.按【联机】键退出。
并口设置:
    在计算机的BIOS(CMOS)里,设置Parallel Port Mode项为Normal(SPP)。
    计算机的BIOS(CMOS)里Parallel Port Mode项设置不正确,可能造成DPK系列打
印机工作不正常,具体现象为:
            1.Windows环境下打印乱码。
            2.Windows环境下,打印速度慢,打印一、二行以后就死机。
            3.DPK系列打印机不能联机。
操作步骤:
      第一:请您先检查“打印机端口(LPT1)”项的属性。
            1.打开计算机,选中“我的电脑”,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
            2.选择“硬件”表单,并点击“设备管理器”按钮。

            3.点击“端口(COM和LPT1)”项,查看“打印机端口(LPT1)”项。
           (如果此项为“ECP打印机端口(LPT1),您需要进行第二步在计算机
           BIOS(CMOS)里设置Parallel Port Mode项为Normal(SPP),如果此项
           为“打印机端口(LPT1),则证明您的计算机BIOS(CMOS)里Parallel
           Port Mode项设置正确,无需执行第二步)

      第二:在计算机的BIOS(CMOS)里,设置Parallel Port Mode项为Normal(SPP)。

            1.按“Del”(F2)键启动计算机,进入计算机的BIOS。
            (不同型号计算机进去BIOS的按键可能互不相同,您可以根据开机
            提示选择相关按键进入)

            2.利用方向键,移动并选择“Integrated Peripherals(完整的外围
            设备设置)”项,并在其子目录下选择并设置“Parallel Port Mode
            (并行口模式)”项为Normal(SPP),如果没有Normal,必须选择SPP。
            (不同型号计算机“Parallel Port Mode(并行口模式)”项所在父目
            录也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SuperIO   Configuation”项,请根据具
            体情况选择“Parallel Port Mode(并行口模式)”项)

            3.保存设置。

网友:
受教了。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