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z风扇噪音大,cpu温度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2-17):
华硕X42jz笔记本,风扇噪音大,用软件检测cpu温度为86度,而且从开机到关机都稳定在这个数字,cpu核心温度30多度,应该是正常的,换过散热片和风扇,重装过系统,问题依旧,请教下那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求帮助

网友:
ASUS 的bios有问题,会出现风扇狂转,而且温度偏高,刷刷看

网友(2014-03-22):
o哦,原来bios还会有这 问题,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BIOS这个我试过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有解决成功的吗?我有台N43JF,也是这个情况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9268-1-1.html按照这个帖子下载了bios刷不上啊

网友:
用winflash刷都是提示:无法确认含有新BIOS影像的EEPROM。
开机按F4刷的话,根本无法看到有210这个bios文件。

网友(2014-06-06):
大概是BIOS的问题吧,我现在有一台,开机啥动不动,风扇就2900转的,随便动动就要4000转了

网友:
我也一样,电池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