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多次后才正常启动电脑

楼主(2014-02-17):
按开机键几次(不等)后才有可能启动电脑进入系统

我有一富士康台式电脑,按开机键能触发(可以开启12V/5V/3.3V等来自ATX电源)!但就是不显示(仔细观察发现键盘灯也没有全亮闪一下的动作),并且CPU风扇狂转!好像没有转速受控的迹象!

但是反复开机几次后,就发现有键盘灯全亮闪一下后,显示器也亮了(也就是说只要有键盘灯闪,就一定是正常开机了),不知道是不是PCIRST#没发出或者AGP显卡没收到,还是CPU没收到北桥发RESET信号,而不工作?

请高人指点一二,看看有了键盘灯闪烁动作,究竟是到哪一步来了?

网友:
会不会 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是新的拆机板!没用多久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试看如何?

网友:
代换电源内存试试

网友:
电源有可能

网友:
一个一个换了时下

网友:
早上好,承蒙关照,无以为报,献每日一笑:
     哥是个货车司机,有次半途休息吃饭,吃完准备赶路。 看到一熊孩子用石头把我车的玻璃给砸了,尼玛这能忍? 当时哥就怒了,一把扯过熊孩子就递给他10块钱, 然后和蔼的说:“傻孩子,你砸这种车才值10块钱,看到旁边小的那种,对,就有四个圈圈的那种,人家给100呢!”……

网友:
当用PCI卡测试发现未正常启动的情况代码是“C0”不动,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
换电源后OK!结贴!

网友:
电源内存,CPU

网友:
电源问题 我有遇到 有次开机电脑主机通电 就是点不亮 忙事情去了没管 忙慢回来差不多半个小时 居然开起了 后来检查 主板上有颗6.3V 1000UF的电容疑似漏浆跟换后故障依旧 更换新电源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