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哪里找

楼主(2014-02-17):
一台E40笔记本 进水

拆机检测发现 3.5V芯片 ISL6237 和 电阻pr230 pr229 烧了

换了6237 之后不还是不行  就找那两个电阻更换  一个是390K 一个是115K  不知道从哪里找了

我有一个好的E40板子 把好的电阻还上之后 进水的板子就好了

换回原来的就待机0.001

现在的问题 很确定就是这俩电阻腐蚀损坏

但是苦于怎么能找到一样大小的 贴片小电阻啊  笔记本废板子有  怎么快速在板子上找到我想找的大小合适的电阻

这俩电阻是 分压的  输入20V   输出是4.5

网友:
看你有什么板子  再找相应图纸 再找元件 不行淘宝买

网友A:
找到你料板的图纸 输入390K 如果板上有就可以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料板的图纸 输入390K 如果板上有就可以找到

我这有卖电子元件的  我弄个色环电阻 390K  和一个110K串联一个5K的 行不行呢?就是个头比原来的大太多了

网友:
有图纸的料板 查找快些

网友:
只要是可以装得下就可以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卖电子元件的  我弄个色环电阻 390K  和一个110K串联一个5K的 行不行呢?就是个头比原来的大太多了

分压计算器算。只要确定输出正常,大小不是问题,改一下就是了。
   铁壳MOS管改大管  经常改,大了就拿胶布贴在板子上

网友:
取两个大小一样的电阻也行,只要电压高于5V芯片就会动作

网友:
不是有电阻分压计算器,输入20V 输出5V , 不一定要一样的电阻  反正只要分压出来的电压 达到5V 不就可以

网友:
把万能表打到2M当慢慢在坏主板上找吧!

网友:
用分压计算器算一下,按相同的比了更换即可

网友:
R230用100K代替,R229用47K代替

网友:
如果一定要找相同的,就用图纸查找,然后从料板上拆;个人觉得用电阻分压计算器计算一下,然后找两个相同比值的换上也可以吧。

网友:
淘宝买吧

网友:
分压比例一样应该就行吧

网友:
随便找片料板  找到相应的图纸   对着图纸找

网友:
上次我在料板上找390K电阻 ,我就直接用万用表在料板相应的位置附近找找,就是电阻挡大概测阻值    看看有没有390K电阻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并联两个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