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4-02-17):
这机器是二修机.拆机发现IO加焊过,PCH也焊过.还有显卡也是焊过的.外接正常就是内屏不亮.屏屏和屏线也确定是好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主板的LED接口那两脚是找屏型号脚.在些求图.或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一下屏这边的条件  看下LVDS正常不

网友:
找份图纸   对着图纸量主板屏线接口该有的电压有了没

网友:
找了个图片了一下发现有短路LVDS_DDC_CLK_R 为70欧母LVDS_DDC_DATA_R为五百多,看来这机器内屏显示是用的集显。外接用的独显。可以BIOS也被人屏过。在些求些机BIOS,有的兄弟发一个吧

网友:
不是员压的问题。换个了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