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无线网卡连上后就断又连上 反反复复

楼主(2014-02-17):
联想v470无线网卡连上后就断又连上 反反复复的 重新打了驱动还是不行啊  在pe里搜不到无线信号 有线是好的  大神们 咋办??? 难道要重装系统啊 !!! 本身的系统是windoes7 64位的

网友:
ip绑定过了 不行啊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看

网友:
吧无线强行开启开它还会掉不

网友:
能连上该没问题,看看信号端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用测机硬盘  先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有的是系统盘网卡驱动丢失了    你就先装个系统试一下,进行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