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PL2。E

楼主(2014-02-17):
开机当LOGO,死机,键盘不好用,提示 ,cmos checksum bad chassis intruded fatd error .....system halted,请问,老师们,该如何解决此故障,我是菜鸟,谢谢。
华硕

网友:
刷BIOS试试,字面是COMS错误

网友:
问题己经解决,根据各位学长的经验,拆掉IDE接口下面有三个芝麻管的中间的一个就好了,这个芝麻管与CHASSIS的插针相连,谢谢学长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