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初始化过程

楼主(2014-02-17):
硬盘的初始化过程如下:
(1)硬盘加电后,如硬盘供电电路正常,硬盘主控芯片发出复位信号,硬盘各部件全部复位。
(2)复位后,硬盘主控芯片执行硬盘BIOS中的初始化程序,进行硬盘初始化,这和计算机开机后CPU(中央处理器)执行主板BIOS程序类似。首先主控芯片发出指令通知驱动芯片让主轴电机旋转起来,当主轴电机达到一定的转速时,磁头从启停区浮起,校正好自己的位置后,主控芯片再发出指令通知驱动芯片让音圈电机工作起来。
(3)音圈电机工作起来后,磁头从里面向外移动,根据主控芯片的指令,寻找定位0磁道的位置。定位0磁道是磁头寻道的起点,磁头每次寻道都从定位0磁道出发,寻道结束后再重新回到定位0磁道。
(4)当磁头找到定位0磁道之后,根据定位0磁道上的地址信息得到硬盘固件区的地址。固件区内保存着硬盘底层的基本控制程序和基本参数,包括缺陷列表、校验算法公式、内部操作指令等。固件区一般位于硬盘盘片最外圈的几个磁道中。
(5)磁头找到固件区后,根据主控芯片的指令开始读固件区信息。在磁头完成确定缺陷列表、调入校验算法公式、读入内部操作指令等工作后,磁头重新回到定位0磁道,并将读出的固件参数送往计算机,这时在主板的BIOS设置中就可以检测到硬盘的各项参数了。

网友:
楼主发了很多好的资料,感谢对论坛的支持。

网友:
搞维修的需要各方面的了解

网友:
写的很好,感谢兄弟分享

网友(2014-04-06):
good information,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the Forum.

网友:
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说明  新手学习了

网友(2015-10-27):
从图中看,硬盘里有2个电机啊,大的那个是12V供点。
小的音圈电机供电是几V?

网友:
楼主发了很多好的资料

网友(2016-04-05):
不错,跟着学习了,巩固知识。

网友(2016-08-11):
谢谢分享,搞维修就得懂原理

网友:
学习好基础知识,才能理解后面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看这个玩意还是不能很理解,硬盘修多了,看了这玩意感觉对自己以后修硬盘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