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写芯片失败,如何判断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2014-02-17):
三星通病,但是在线刷写总提示“已经最新”,于是把芯片拿下来用编程器写。

备份的时候读出来很正常,没有问题,但是紧接着写的时候就出错了:

这是华邦25X40BV的芯片,读出来数据512k没问题

这种情况如何判断是什么问题呢? 芯片本身  、 编程器  、  型号选择?

注:论坛朋友一块提供了24芯片的程序,1k,刷写也出错,但编程器在刷主板bios时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4-2-20 17:12):
把芯片8个引脚逐个刮干净,重新安装,可以刷写了!但还是不亮

网友(点评):
我用的也是TL866,果断换BIOS芯片解决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主机不支持导致的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主机不支持导致的

您说的主机是什么? 编程器吗?但是他能读出来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编程器的原因。

网友B:
编程器的原因  芯片加密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的原因  芯片加密

芯片还加密?

网友C:
换个芯片试试,有可能是芯片内部有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片试试,有可能是芯片内部有损坏吧。。。

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芯片可换,买吧又不值得

网友:
找份废板拆个。。。。那个不难找,基本都一样

网友B:
有加密芯片的只能读出不能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加密芯片的只能读出不能写入

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芯片还可以加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不就完了

网友:
也许是芯片脚位焊接不对,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