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电源管理芯片EN测量问题

楼主(2014-02-17):
主板开机不跑码,用万用表红笔点CPU电源管理芯片,黑笔接地,突然就关机了,请问是不是芯片坏了呢

补充内容 (2014-2-18 08:55):
然后在开机,再用红笔点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黑笔接地,还是关机

补充内容 (2014-2-18 09:00):
现在的问题就是只要红笔测EN点,黑笔接地,主板就关机了,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条件太少了 无法判断

网友A:
可能是你测量时表笔短路造成短路了..

网友:
你测量时碰着了,应该不会烧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测量时表笔短路造成短路了..

应该不会的,因为多次测量都是这样

网友: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