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跳键

楼主(2014-02-17):
今天遇到了一个ASUS超级本和联想Z475跳键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按Q键就会显示{这个括号   就有两个键错键     这个要怎么修复呢

网友:
换键盘啊,多快

网友A:
新手?键盘坏了 换之 修很麻烦的

网友:
师兄,只有Q跳键, 其他都是好的     客户不愿意换键盘    然我们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键盘坏了 换之 修很麻烦的

师兄,只有Q跳键, 其他都是好的     就这样换键太奢侈了吧

网友:
那你就修吧

网友B:
刷个BIOS试一下,以前三星的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一下,以前三星的有修到过

这个还需要刷BIOS吗     一般不用刷吧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