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4-02-17):
希捷160G硬盘不认盘 原因从20厘米高的地方掉下  前提不通电  怎么回事?

网友:
带电掉还是没有通电掉的?
前者问题严重,后者主要检查电路板即可(看看有无PCB板断裂之类,然后光板通电测量)。

网友:
板子断线了吧,

网友:
这个可能性比较的多哦

网友:
电路板断的元件掉了可能性大.

网友:
里面的原件坏了

网友:
专修硬盘的可以搞定

网友(2015-11-14):
从20厘米地方摔下当然坏了啊,买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