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4-02-17):
开机CPU无供电,测VRON信号正常,更换控制块ISL95831,在更换过程中发现原来芯片的好多引脚空焊,而焊盘上的锡也很少,重新用烙铁烫上锡,焊上新件后故障依旧,确认焊接无误后,又检查控制块的供电都正常,周围元件也无异常。看BIOS块有焊过,拆下后查看BIOS数据异常,刷新原来曾经备份过的数据,焊上后开机有显示,证明原BIOS数据确已破坏。因为该机型的BIOS内存有本主板的一些参数,不知进系统是否能正常,待测。如有原备份该主板的BIOS数据,一定要保存好。

网友A:
你的意思cpu无供电 是BIOS引起的? 开机电流多少?

网友:
这么 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出来 好样的

网友:
BIOS 会引起CPU供电嘛,

网友:
这种情况多了,I以上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昨天刚修了这个机器,刚来时是开机显logo就掉电,自动重启到0.12的样子,无cpu供电,vron不正常就1.几伏,以为是这里的问题,没图纸,强拉个电压不行,后来拆开南桥的散热片,我震惊了,散热脚垫被什么东西吃完了,上bga 加热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cpu无供电 是BIOS引起的? 开机电流多少?

HM65的板子CPU供电不仅是由供电控制芯片控制,而且与桥和BIOS有直接的关系。判断方法是用示波器测量控制芯片的SVC和SVD脚,如果有波形而没有CPU供电,就是控制芯片有问题,如果没有波形多数是南桥或BIOS的问题。当然前提是VRON信号是高的。CPU无供电时开机电流在0.6A左右,不同型号的板子也有差别。

网友:
BIOS自检不正常导致VID信号不正常不出CPU供电吧。。

网友:
cpu无供电 是BIOS引起的?

网友(2014-04-14):
我今天也接不一台K43SD,开机电流0.18测CPU无供电,有时能正常开机显示,没图纸因华硕BIOS容易坏,直接刷BIOS正常进系统,烤一个小时机,在开机电流还是0.18cpu无供电,换了几个BIOS都一样,排除BIOS,怀疑IO不良加焊更换第一次开机都正常进入系统,在次开机电流又0.18,没办法只找95831CPU供电蕊片图纸,测到23PIN 19V PIN22 5V PIN456 1.05V这几个电压正常,PIN7 RVON 0.2V电压,这完全不正常,测PIN7连接IO PIN68脚对地也不短路,,由于IO更换过有时又能开机排除IO坏掉,翘起PIN68脚能正常开机,测85631PIN7脚电压22.57v   io pin68 0.45或1.45无语了,应该是控制出问题了,谁知道IT8572E  RVON受那个脚控制或者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