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02-17):
一台19清华同方显示器,上半屏显示正常下半屏间隔几分钟就黑一下屏,是灯管问题吗?请教有经验的老师指教,谢谢回复

网友:
阴阳屏 不像灯管问题 你看下菜单里是不是又设置 恢复出厂下 联想显示器是可以设置的不过联想是左右的。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还有,调出OSD菜单看一下,菜单正常不正常,

这种情况,像是设置问题,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没得修

网友:
先电下屏看看

网友:
先设置下试试

网友:
是屏有问题,,,,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下屏,确定下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屏的问题比较难修,程序的问题比较好修。希望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只能用其他板子先测试是哪边的问题了,这种情况,屏的可能性大 但是屏线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液晶面板壞了

网友:
先找找能不能找到程序把,刷一个程序再说

网友:
回复一下出厂设置,见过联想左右阴阳屏,原来I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先恢复设置一下,不行再测屏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我把下面的2根灯管从高压板上拔下,插上2根好灯管能正常显示,不闪了,我有插上原先的灯管也正常显示了,不知什么原因,拷2天机看看吧

网友:
屏有问题,修不了这个

网友:
换屏吧,修不了,遇到好几台HP液晶都是上五分之一模糊,下面都正常

网友:
强烈  顶2楼 老师的说法  我遇到过 就是  显示器菜单设置问题

网友:
不是设置就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