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第一贴,飞利浦190v1蛋疼维修

楼主(2014-02-17):
机器型号:飞利浦190v1
故障: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黑屏,但能看到屏在闪。
维修经过:
1、拆机测电源板,12V和5V正常。(二修机,电源部分上家用电源模块改过了)测驱动板,3.3V正常,屏供电正常(在这要说明下,测屏供电时,屏线没有接),这时发现指示灯正常工作,因为没有接屏,所以怀疑屏电路有问题,估计有短路。
2、拆屏电路,这里不得不说下,这屏电路上的螺丝真是太紧了,螺丝刀是拆不下来,不要说哥的工具不行,哥不喜欢用国产工具,大部分是进口螺丝刀。最后动用切割机,暴力才把屏电路上的保护罩取来,一会可以看图。测量屏无短路,用点屏工具测试,发现屏无问题,再次把故障点锁定在电源板和驱动板上。
3、直接从稳压电源上取个5V过来,接到驱动板上,接上屏线,开关机指示灯都正常。看到这里估计有人要说了,问题在电源上,这里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下来走了不少弯路,这也是为什么要把维修经过写出来的原因了。
4、查了半天电源,电容没有鼓包,模块连接正确,电压也一直正常,接上屏线时,高压12V有跳变。看到这里估计又有人要说了,是高压部分有问题,随后断开高压供电,但故障还是一样,维修陷入死路。这时正好到吃饭点了,马马虎虎吃了点饭,接着来......
5,经过刚才吃饭时的思考,大概锁定了一下故障点,应该还在驱动板上,随后,拆下电源板和驱动板,直接放到屏后面测试,这时能听到屏电路上有轻微的响声,像继电器的响声,随手量了一下屏供电,发现屏供电一直在跳,刚才没接屏线时屏供电是正常的,接上屏线后屏供电咋不正常了?到了这里才确定自己刚才的判断是正确的,问题在驱动板。
6、说实话,找到问题维修也就容易多了,但是,不接屏线屏供电是5V正常,接上屏线后屏供电不正常,还真不是那么好修。中间还又走过弯路,换过屏供电上的电容,刷过程序什么的都不说了,最后发现,咱论坛里有2个这机器的程序都不能用,一个刷上屏颜色部分不正常,有一个刷上不开机,幸好我刷之前做了备份,这机器的程序还是ok,一会也把程序给传上来。
总结:维修很容易,结果在图上,一会仔细看下就明白了。说了这么多,像是在写长篇小说,为了以后再修到这机器有个参考,也值。

网友:
中间有个地方可能大家会不解,就是为什么用外接稳压电源时,驱动板和指示灯是正常的,说实话,我也不理解,所以,走了弯路,以为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把电容都换了,屏供电也没好,当时没拍照,事后想想也有点不解,算了,不去想了,修好就行,钱挣兜里算事,最后,套个歌词:”天上飘来5个字,这都不算事,算事也就烦一会,一会就没事“
希望看贴的能回贴,加不加分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知道你来过。

网友:
有的时候只能这样,直接把5V拉过去

网友A:
給屏供電的P溝道管子擊穿了嗎

网友:
结果很简单,过程很复杂,时间也很长,总之修的很蛋疼。

网友:
管子不良是吧,也揭晓下答案吧,Q1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
直接换块驱动板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结果很简单 直接换块驱动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只看图片也不太明白,如加上文字不是更明白吗?我大概看来是Q301坏了,楼主直接用线短接的DS级,不知是否正确?求解!

网友:
结果就是不知道哪坏了,就是屏供电接屏线后不正常,不接屏线正常,就直接把开关管拆了,5V飞线给屏供电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屏供電的P溝道管子擊穿了嗎

应该是管子坏了,不是管子坏就是控制有问题,反正没打算换管子,直接飞线修复。

网友:
典型的屏驱动过流保护,不过只能这样修-飞线或是改动电路降低过流取样、再换一个更大功率的管子。
如果是屏保险爆掉,反倒好检修了。
建议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先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屏供电电流...
维修最怕的是遇到软故障,似坏非坏的才麻烦。。。。

很多问题用电流表测量更直观

网友:
有点不理解

网友:
顶!我有个雷击的不知道好修不?D-SUB接口上面元件有烧毁的!

网友:
直接换块驱动板

网友:
点屏工具用哪种好?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2014-03-19):
真是一个天才,想不到的方法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以前修过  刷程序好了

网友:
太花时间修确实换不如换一块驱动板     时间效率比较低     不过爱好不在乎钱钱的话可以研究

网友:
一台飞利浦190S1的显示器( 190S1电源高压板 715G3495-1),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最后查是电源板的问题,也就是5V 供电那里的问题。